stm32 管脚输出问题

楼主(2011-08-21):
我用一个管脚输出高电平驱动三极管 为什么是3.1V 是不是坏了

网友A:
请说明STM32管脚所带负载有多大。

楼主:
通过4.7k电阻连接三极管基极

楼主:
负载很小啊 而且TX1 rx1也变成3V左右 换个片子就好了

网友A:
可能你的片子已经在其他实验中,因为其他过载等原因变得比较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