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双向I/O口问题

楼主(2011-08-21):
请教双向I/O口问题,谢谢

网友A:
看看单片机的双向口 不就解决了
hdl其实就是电路设计 写出来的也就是电路了
和c不一样的

网友B:
表述不清楚,无法解答

网友C:
其实就是一个使能的问题,关掉一个入口不就只有出口了。

网友D:
FPGA 支持双向的 IO ,都有一个使能端,硬件上就是这样构成的。你描述的时候,assign out = en ? (1或者0) : 1'bz; en 为 0 时,IO 就处于高阻态,高阻态就是这个IO让对方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