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9管脚串接电阻和高压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1-08-21):
DA9外壳接地,那么串接电阻75欧姆和高压电容有什么作用的?请教各位

网友A:
按你原理图的net名,这个DB9是当RJ45来用的,网线中不用的两对线做了共模surge的防护。

楼主:
这个75欧姆电阻+高压电容的设计叫bob smith电路,是一个规范。通过对空闲针脚的bob smith处理,能有效减少空闲针脚对空间的电磁发射,从而改善EMC性能。该电路能提供10dB的EMI衰减(典型值)。
建议楼主将其余用来通信的几个引脚也做bob smith处理,它能提供差模和共模信号的阻抗匹配(双绞线的阻抗75欧)。

网友B:
是用来阻抗匹配的

楼主:
哈哈,多谢3楼的详解.你的意思是在通信的几个管脚分别串接上75欧电阻?这样EMC效果会更好?

楼主:

这个75欧姆电阻+高压电容的设计叫bob smith电路,是一个规范。通过对空闲针脚的bob smith处理,能有效减少空闲针脚对空间的电磁发射,从而改善EMC性能。该电路能提供10dB的EMI衰减(典型值)。
建议楼主将其余用来通 ...
引用 楼主:

哈哈,多谢3楼的详解.你的意思是在通信的几个管脚分别串接上75欧电阻?这样EMC效果会更好?

楼主:
恩,具体串接方法你可以参考bob smith电路

网友C:
现在还说BOB SMITH改接75ohm,还有说是Surge保护,真的是瞎扯!网上搜搜看看,多种解法,50ohm,甚至做到几百都有! 正确的做法,应该用网络分析仪按照频段,实际测量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