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印制板阻抗不匹配?有什么思路?

楼主(2011-08-21):
我做的是一个模拟频道信号发生器,信号频率为743.25MHz,系统阻抗要求75Ω。
1.经过信号产生,放大,最后滤波,来输出比较干净的信号。

2.信号末级放大部分用BFG591,滤波部分是用一个螺旋滤波器(螺旋滤波器是单独在工装上调试的,插损4dB左右,输入输出反射10dB左右)。

3.经过BFG591末级放大后输出电平能达到130dBuv左右,但是经过螺旋滤波器后,输出电平仅123dBuv。正常来说的话,应该有125dBuv左右的。

4.把螺旋滤波器拆下来单独用工装看是正常的,那么肯定是装在印制板上后,阻抗不匹配了。

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种问题么?
比如在BFG591后加一个π网络?但是加π网络的话,本身会增加衰减。

网友A:
我觉得会会增加衰减

楼主:
不知道从何下手,如何设计阻抗匹配。

网友B:
楼主制板的时候相关的信号线难道没有要求板厂做75欧阻抗匹配?
如果确认是这个问题,你只好重新打样了。
先找个polar软件,自己先计算下目前你板子上的阻抗大概在多少。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是要求PCB板厂家去做的,是在PCB布板的时候,根据P板铜箔的厚度,P板基材的厚度,P板基材的介电常数,根据P板走线的类型(比如微带线,带状线等),按照特性阻抗的大小,利用公式计算出铜箔的宽度来.

网友B:
是啊,是你计算出来的,一般自己的和板厂的计算有误差的,我一般按自己计算出来的值布线,制板的时候,板厂会发工程确认单的,基本上板厂的计算和自己是有出入的,我一般以板厂的为准,毕竟人家是制板专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软件,我去找找资料看,还有其他什么软件计算阻抗的么?

网友D:
现在的人都很厉害。
还不知道阻抗和匹配就设计高频电路了。
有专门的软件,也可以自己差表格计算,不过很麻烦的,一般人不会的,要看微波技术基础这门课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得是啊,

基础差,正在恶补模数电子基础。
专业不是电子类,而现在又从事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