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解析

楼主(2011-08-21):
这是一个VIPer22a的电源应用电路,它的设计较为新颖。功率较小,已脱去了高频直流变压器件。请高人指点VIPer22a在该电路中的工作电压U100V是如何获取的。

网友A:
已脱去了高频直流变压器件???

楼主(2011-10-01):
怎么假设?

楼主:
2# Siderlee 是的。

网友B:
这是一个由VIPER22A构成的BUCK,直接市电整流后开关降压,图中的U≧100V,会让人误解,我理解应该是IC的截止压降要100V以上的意思。我用来做过48-12V/100mA的DC-DC,实际上,由于IC内部有恒流源,三十几伏的直流输入电压就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2011-11-13):
能给我本电路的详细解析吗?不好意思,因为我比较笨.强调一点,我要的是本电路的详细解析.谢谢诸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