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公司的网络接到出租房那里?

楼主(2011-08-21):
今天上班一直在YY这个事情,公司4M的网络晚上没人用,出租房那里又没拉网线,WIFI行不通,距离300米左右,中间有很多楼房,中继也不行,有没有下变频的东西,把2.4G的频率降低在传?

网友A:
没有什么可行性吧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租个卫星,先把公司的信号传上去,在家里用接收机下下来。

楼主:
楼上的方法太烧钱了:dizzy:

网友C:
WIFI行不通

网友D:
有大功率的WIFI,据说最远可以传导1KM

网友E:
理论上讲,中低频的载波数据量就小了,速度肯定不够快。你自己实现的话协议实现起来也很麻烦。
网上那个WIFI窃取器,功率很大的说,据说能搜到1KM以内的信号。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F:
Wifi弄个锅 几公里都行 网上有实例

网友G:
:lol家里拉条ADSL,再***连到公司上网。:lol

网友H:
你这中间层.太阻碍带宽了...你还是晚上回公司上网吧.

网友I:
传说中的卡王、卡皇可以3km的,楼主可以一试。

网友J:
在公司拉个AP,然后宿舍买个市面上无线网络**网卡,带锅盖那种,保证没有问题。

楼主:
我是楼主,我做过这样的工程,2KM,中间无阻档,AP和无线网卡都用定向天线,能连上,网速还很稳定,但要是中间隔墙的话,无论是卡 王还是卡 皇,100米都过不了,现在出租房和公司隔了N栋楼,2.4G的WIFI是过不了了。

网友K:
LZ从公司拉根网线,走下水道进你家就ok了;P

网友G:
或者跳槽,找更高薪工作,不要将时间浪费在**鸣狗盗上。

网友L:
我还以为是100M光纤了
4M的网还要蹭?
17楼说的没错
或者,换个高点的地方住,然后桥接,不一定直线,接个力也行啊

网友M:
http://network.pconline.com.cn/skills/0612/919263_1.html
楼主看下这个DIY,也是需要米的,

网友N:
TL-WA701N 无线接入器,带POE(网线电缆供电)的,如果公司和出租屋楼顶能看见的话,再加定向天线。
DIY是要花钱的。

网友N:
其实你可以做两个TCP-IP/RS485,拉300米的线就是了,至于带宽嘛,免费的就不要抱怨了。

网友O:
300M  使用使用无线连接还有好大可行性

就不知耐用不

公司--TCP/IP转=RS232 ---无线(315M) --------------------无线(315M)---RS232=TCP/IP----个人PC

网友P:
把你的床搬到公司去

楼主:
jrcsh说的是个好办法,有空试一下。

网友Q:
楼主的情况没有方便的解决方法。

网友R:
你还真会利用资源啊!!干脆直接住公司里算了 房子都不用租了!!

网友S:
太远了,我以前拉过200米。网线。你可以拉网线,信号不好就中间加个放大。

网友T:
自己拉个2M的也不贵,

网友U:
同意16楼。

网友V:
有大功率的WIFI,据说最远可以传导1KM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无线电管理部门会找你麻烦的

网友W:
偷偷接一根地下网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