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信号干扰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21):
耦合到地太正常了
想不耦合到地,那把地线和晶振信号之间的距离拉得远远的呗

网友B:
晶振信号怎么会耦合到地 上呢 怎么解决  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用GND环绕了振荡源,则会通过引脚与GND层之间的等效电容形成耦合,增大GND和振荡源引脚之间的距离,则可减小耦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就是我晶振的布线方式 这样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晶振的布线是这样的 你看看行吗

网友B:
两个引脚引线尽量等长。

网友C:
晶振的两个引脚到单片机的距离尽量小。以免线长干扰多。

网友D:
引脚能短就短点: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晶振附近 不是敷铜吗  我做了个地敷铜 怎么可能避免地和晶振距离远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晶振附近 不是敷铜吗  我做了个地敷铜 怎么可能避免地和晶振距离远呢
引用 楼主:

引线到GND层一般间隔距离至少3mm以上,太小不便于制造。

振荡源的干扰本来就是通过这个环地耦合到地,防止耦合到别的信号层上。
但这个地层,一般不建议是模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