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音频接收前置电路

楼主(2011-08-21):
最近要用ISD4004做个录音/回放的电路,图中是语音信号接收电路的前置电路,在下不懂这个共发射极的三极管在这起的作用,改电路的输出是接到语音芯片的,请大家帮帮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作用!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应该是起到放大的作用吧

网友B:
阻值关系不对吧。

网友C:
问题…………有!欠考虑!

楼主:
这个电路是实验成功的,就是放在语音芯片输入端的前面的一个电路,求大侠指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什么问题,可以说说嘛!

网友D:
参考模电华科版里面有详细分析

网友E:
前置应该是放大电路,感觉这不像放大电路

网友F:
这个放大器的放大倍数约等于R8/R3=0.47倍,都变衰减器了吧。那还要来干嘛。而且是共射极放大电路,输入阻抗又不高。

网友F:
R3和R8的阻值反了吧?

网友G:
这个电路,是个衰减电路,输出是原来的一半。其实需要衰减,完全可以用2个电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