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针的小问题

楼主(2011-08-21):
void write_zhizhen(const unsigned char *pt)
{
  while(*pt)
  lcd1602_writedate(*pt++);
}

void writelcd_endflag(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
{
  unsigned char aa=0;
  while(table[aa]!='\0')//等待结束标志
  lcd1602_writedate(table[aa++]);
}

这两个1602子函数虽能实现一样功能,但请高手指教,这两句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还有这两句子函数哪个更好使。

网友A:
第一个更灵活了,第二个必须要定义全局数组变量unsigned char table[],而且只能对这个缓冲区使用本函数。

网友B:
to LZ:

注意 Pt 被改动,这不是个好主意。

网友C:
第一个和第二个和在一起用,试试!

void writelcd_endflag(const unsigned char *pt)
{
  unsigned char aa=0;
  while(pt[aa]!='\0')//等待结束标志
  lcd1602_writedate(pt[aa++]);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样写,有什么好处那?
是拟补2楼说pt被改动 不是好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