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设计恒流源的问题

楼主(2011-08-21):
我想用这个恒流源设计成:1mA、2mA、5mA、10mA的恒流源,那么在计算R5时,是按1mA恒流计算,还是10mA计算呢?为什么?如图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当然是按照10mA来计算。
否则若按照1mA计算,则势必R5太大,到了10mA就提供不出Q2的基极电流了。

楼主:
那按10mA算的话,1mA时Q2会不会就饱和了呢?

网友A:
那按10mA算的话,1mA时Q2会不会就饱和了呢?
引用 楼主:

不会。1mA下,Q2的电流较少,R5剩余的电流被Q1吃下,会少许影响恒流电流。
如果按1mA计算,到了10mA档,R5提供不了足够的基极电流给Q2,造成Q1截至,恒流失效。

楼主:
明白啦,谢啦:victory: ,顺便问下,你的那个用MOS管做的大电流恒流源,恒流特性怎么样?

网友A:
不客气。我那个100A恒流源,恒流特性相当好,因为是自稳零运放驱动的。

网友:
9012 PNP 贴片低频放大50V0.5A0.625W

网友B: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C:
要是我就不这样做  不会稳定的  至少温度性能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