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99se中均匀布局的请教

楼主:
请问各位,如何讲下面这个图中的4个按键均匀的分布到板子上下左右的中心位置,且保证4个元器件之间的距离以及最边上两个元器件与板子的距离相等!

楼主(2011-08-21):
4个器件5等份板子,且在板子的上下左右的中心!请教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A:
手动放不就得了,输入合适坐标

网友B:
按照楼主的要求,有:
按钮间距为a,共5a
按钮宽度为b,共4b

网友:
就放上下左右啊,在PCB里放置一下就知道

楼主:
关键如果有很多元器件手动输入坐标不但有偏差,而且比较繁琐,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没有人知道怎么做啊???

网友C:
坐标是最好的办法,均匀放置反而麻烦,因为按键之类的元件位置是外壳决定的,再不想输坐标,就是在topoverlayer画根辅助线来吸附了。

网友D: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Browse PCB”标签,选择元器件,选择“Edit”,根据板子的长宽,更改X、Y的坐标,实现分成若干各部分的目的

网友C:
还可以通过调整鼠标的栅格来实现。

网友E(2011-09-28):
用焊盘定位的方法
加个焊盘定位元件的中心,然后要放置的位置处加焊盘定位,移动元件,利用焊盘重合精确定位到要放置的点上,放好删掉焊盘

网友F:
设置栅格距离大点,想距离不等都难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