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极管饱和区间的疑问

楼主(2011-08-21):
1、深度饱和是不是三极管介于截止区和饱和区的临界点?
2、深度饱和Uce是不是一定为0.3V?还是不同的管子有不同的值。
3、当Ube大于开启电压,Uce小于0.3V(或深度饱和电压)时,三极管处于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网友A:
re LZ:

一般认为,BJT的b~c结正偏(NPN管Uc低于Ub)则为饱和。所谓深度饱和意指进入饱和状态较深,至于是否已Uce低于0.3V则要看具体管子的型号(如锗管和硅管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