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9放置汉字

楼主(2011-08-21):
(无正文)

楼主:
找了几个诸如下面的文件。都不行。

楼主:
补充下,我的是99SE版本。

网友A:
以前试过,没汉化都没法加汉字进去。

网友B:
这个好解决的
装两个软件

网友C:
protel99汉字包.rar (705.92 KB) 解开,安装目录即可
99中放置汉字的思路是汉字相当于做个器件,仔细研究下压缩包你回明白的
当然这个插件是有bug的,放置一次后,双击是不能调整汉字大小的,否则就软件退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