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看看模拟地和数字怎么有压降啊?

楼主(2011-08-21):
这个是我画的PCB(等精度频率计)。   是根据下面这个原来做的。 用protues仿真没问题。但是我做出来的板不行。检查了。是信号发生器的地与直流稳压电源的地之间有压降 当我没有把信号发生器正端接上去74LS74的CLK(74LS74的11脚)时压降是0.9V这样。当我把信号发生器正端接上去74LS74的CLK(11脚)时压降是0点几伏到信号发生器的信号幅值之间这样。导致74LS74的置位端(74LS74 的10端)的电压也跟着频率变(我是用1HZ的信号检查出来的) 以前焊电路都是不分什么数字和模拟地的。(学校很少实操。都是平时自己弄些简单的)。这次遇到这个问题了。老师们 该这么解决。这块电路板还有救吗?该这么改?还有到底是我的这快电路板有问题还是因为两个地之间有压降的原因呢? 我继续检查。

网友A:
你用的电路只能测TTL电平信号和足够输出强度的CMOS电平信号,你的信号源输出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输出  就是被测的频率通过74LS393分频后直接给了51单片机的IO口。 标频的10M也是一样这样给单片机,

网友B:
我想,一定是你的哪个集成的数字地没有连上电源地线造成的。
然后,上图中找不到电源接到哪里,是如何让连接的。建议以后上图要上全,要不然神仙也没有办法。

网友C:
该这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  因为我是直接画PCB的 没有原理图  不好意思,下次一定改进。我再找原因。

网友B:
6# 谢谢分享 [/

木有原理图,直接画PCB,很容易错的哦。

网友D:
直接画PCB的人伤不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现在好了。我把74LS74换成了74HC74 。 第一次自己这样检测一个作品。谢谢你们的帮忙学到真的不少东西。 我那个电路调了这么久是因为我的伟福仿真头有点问题,还有我用学习板去控制的的时候又太粗心了,没有仔细看好IO口。我自己发现了一次。反正就学到不少东西。 起码毅力就锻炼了。 我检查了两天 :'(   。同学都叫我放弃了。 还好**下来了。 YEAH!!

网友E:
牛X,直接画PCB,有了错误也不容易解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后不这样来了。为了偷懒带来了这么多麻烦

网友F:
NB的人啊!愿主保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