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M1808的问题?

楼主(2011-08-21):
请问:铁电存储器FM1808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内部数据的非正常突变?
谢谢!

楼主:
没看懂楼上的意思!还请指教!

网友A:
可能很多,例如:
1、超过了其规定的工作电压
2、超过了其规定的工作环境温度
3、过于强烈的辐照
4、有虫子的代码
5、错误的电路结构
6、。。。。。。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

据楼上所述,我分析,我们的产品中FM1808的数据非正常突变应该是以下原因引起:
1.供电的不正常;
2.强烈的辐射(电磁辐射)。

让实验来验证...

网友A:
谢谢楼上指点!

据楼上所述,我分析,我们的产品中FM1808的数据非正常突变应该是以下原因引起:
1.供电的不正常;
2.强烈的辐射(电磁辐射)。

还请大家指点 ...
引用 楼主:

实在想不明白,你让别人怎么指点呢?别人已经列出了很多种可能,你也已经有一些猜测,自己去验证就是了啊!!!

楼主:
有道理,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