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1-08-21):
请问这个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

楼主:
各位老师请看一下

网友A:
电路的放大倍数

网友B:
;P放大倍数255

网友C:
恭喜LZ找到论坛的一个BUG,有阅读权限255却没下载权限。
LZ的图是:

网友D:
自已跟据虚地的理论算就行了呀 。运放2脚和3脚的电位一样,则整个电路就是一个纯电阻网络。6脚的电位就能算出来。

楼主:
计算的公式多少呀,谢谢

网友E:
电压放大倍数计算的公式:

Au = 1 + W/R4 + (W/R4) * (R9/R8) + R9/R8 + W/R8

网友D:
两种极端情况。

网友D:
情况1:V0=Vi*(R8+R9)/R8
情况2:Va=Vo*((R8+R9)//R4)/(((R8+R9)//R4)+W1+W2); Vi=Va*R8/(R8+R9)
A=Vo/Vi

不知分析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