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使用Protel99SE

楼主(2011-08-22):
有没有相关设置在我每次新建或者打开文件的时候:
1:不要求我建立扩展名为DDB的文件,而直接建立PCB或者SCH文件。
2:每次打开文件不要求新建Backup文件,这个backup of 感觉太麻烦。
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在PROTEL里面设置

楼主:
感谢二楼的回答,不过我的怎么没有“System Perferences”这一项?是不是我的软件的问题,你的是网上下载的吗?能够说说在哪里下载?谢谢!

网友B:
在file菜单旁边有个按钮吧

网友C(2011-09-28):
有个向下的箭头,比较大,灰色貌似。

网友D:
现在还有99SE!!
太落后了。。。 考虑换工具

网友E:
backup都敢关掉……有没有考虑到工作了半天突然停电的情况?
你应该问“怎么才能几分钟就自动备份一次”才对:lol

网友F:
初学的时候,最好买一本书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