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的使用!

楼主(2011-08-22):
有没有相关设置在我每次新建或者打开文件的时候:
1:不要求我建立扩展名为DDB的文件,而直接建立PCB或者SCH文件。
2:每次打开文件不要求新建Backup文件,这个backup of 感觉太麻烦。
谢谢!

网友A:
  找到这个向下的箭头,点击一下,找到Preference,然后出现下面这个图片,把Create Backup Files前面的勾去了就可以了。

看来你对protel的研究不够啊,想要生成单独的.sch和.pcb文件,你按照下图样子,在新建数据库时选择Windows File Syetem就行了。如果你安装了Altium Designer 9或者10,默认的就是独立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