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C延时电路以及计算方法

楼主(2011-08-22):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用仿真总是看不到延时效果·
请教高手解答·
计算公式我在网上查询到是    延时时间= — R*C*ln((E-V)/E)

楼主:
我就是想把例如1KHZ的信号进行延时·或者是相位滞后·······

网友A:
此电路在1kHz输入信号下,仿真肯定可以看到相位滞后。但你的图中却是1Hz正弦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要脉冲信号才能看到·

网友A:
4楼:
正弦信号和脉冲信号都可以看到相位滞后,但输出波形并不相同。正弦信号滞后还是正弦,形状不会变化;脉冲信号含丰富高次谐波,各次谐波相位滞后程度不同,故脉冲形状会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仿真没有看到信号延时·····
能不能·指导我···
如何设计这个延时电路··要正弦信号延时···

网友B:
LZ模型用错了,用7楼模型可以观察到现象

网友A:
9楼:
我仿真的电路,难道与首帖的不一样?

网友C:
我就是想把例如1KHZ的信号进行延时·或者是相位滞后·······
引用 楼主:

这样的高通电路可以在相位上有延迟,但估计不好控制

网友C:
参数差蛮多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A:
LZ观测的是电阻上的波形

网友E:
咱也来学学

网友F:
Vo/Vi(C)        Vo/Vi(D)        T/const
0        1        0.00
0.1        0.9        0.11
0.2        0.8        0.22
0.3        0.7        0.36
0.4        0.6        0.51
0.5        0.5        0.69
0.6        0.4        0.92
0.634        0.366        1.01
0.7        0.3        1.20
0.8        0.2        1.61
0.9        0.1        2.30
0.95        0.05        3.00
0.993        0.007        4.96

网友F:
怎么搞的,图片贴不上去。老是提示来路不正。

网友F:
编辑帖子也不行啦,晕死。上表是一个RC电路中C上的电压对时间的归一化速查表,常用的数值都有。

网友G(2011-11-04):
请问LZ是用什么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