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logic delay 和 route delay占的比率问题

楼主(2011-08-22):
-------------------------------------------------  ---------------------------
    Total                                      5.970ns (2.554ns logic, 3.416ns route)
                                                       (42.8% logic, 57.2% route)

我的目标是达到5ns,logic delay 才2.554ns,为什么route delay会这么大呢?

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route delay占这么大的比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布局不好ROUTE DELAY就会很大

不过感觉AUTOESL兄弟的logic延迟也有点大也 已经超过40%了 修改MAP,布局布线的参数试一下 如果不行 修改设计最有效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5nS?
如果是外部管脚的问题,修改管脚之间的相互delay
如果是内部的问题,插入clock周期

网友C:
直接在约束里写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布局不好ROUTE DELAY就会很大

不过感觉AUTOESL兄弟的logic延迟也有点大也 已经超过40%了 修改MAP,布局布线的参数试一下 如果不行 修改设计最有效 ...
引用 网友A:

40%就算很大了吗?

楼主:
为什么一定要5nS?
如果是外部管脚的问题,修改管脚之间的相互delay
如果是内部的问题,插入clock周期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内部的问题。
5个加法器联起来了,以为ISE可以自动做balance(默认选项,不知道修改map选项能不能有帮助),看样子是没有做出来
手动修改之后就差不多能做到时序收敛了

网友C:
balance只是将走线平均化,不特别约束的话,位置很随机的

网友D:
如果就一根线的话,superx-man推荐的好,约束一下就行。如果涉及到一个模块的,比较多的线都有这个问题,建议看一下P&R结果,是否需要做区域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