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俩个7806可以并联吗??

楼主:
就是自己有一个7806降压,输入是12v,可是7806的芯片发烫,要的是1安的电流,查了7806最大是1安多一点,可是发热,就是大虾看看可以不可以并!!!

网友A(2011-08-22):
1:你可以使用两个7806并联使用,在输出端添加平衡电阻。
2:使用较大的散热片。
3:吧输入端的电压降低到10V左右,因为你现在的7806上面损耗的功率=(12-6)*1*0.8=4.8W,所有发热很高,如果你吧输入电压降到10V,7806上的损耗大概在2W多点。
4:你可以在前面在添加一个7809来降压后在给7806供电,

网友A:
可以的,但是要在前面添加平衡电阻,或时添加2个锗二极管,0.3V压降的。

网友B:
最好是用扩流的方法,理论上来说加平衡电阻的效果也不好,因为7806 5%的电压精度误差就是±0.3V,
要想让平衡电阻起作用那就要损失很多输出电压,同时会让输出电压不稳。

网友C:
我觉得2个7806并联应该不错

网友D:
不能用开关电源吗?2576或2596一类的。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怎么加平衡电阻?

网友F:
1, 加大散热片
2, 多个管子并联  平衡电阻, 用 康铜丝 或者 猛铜丝 绕制, 大概 2-3W,零点 几 欧姆 即可

网友B:
不建议用并联+平衡电阻,这样输出特性变软了,空载电压与满载电压至少会差0.3V。
三端稳压扩流方案才是首选。

网友G:
可以 只要加个均流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H:
不建议用并联+平衡电阻,这样输出特性变软了,空载电压与满载电压至少会差0.3V。
三端稳压扩流方案才是首选。
引用 网友B:

这个才是正解。当然没什么特殊要求DCDC也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