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74的输入电平随CLK端变化啊???

楼主:
为什么我用89c52P3口的IO去控制74LS74的置位(10脚)、复位(13)、D端(12)。可是高电平控制不了啊。 高电平好像会给信号的低电平拉低一样,我输入的是方波。VPP为4V的信号。如果这几个端口直接接电源高电平的话就不会给拉低。不会随信号变化 - -。 我是用1HZ测得的。就算我直接在P3的这几个口接了1K的上拉也不起作用。想用三极管,可是这样能控制他的高电平,那怎么控制他的低电平啊 ??

网友A(2011-08-22):
叙述太混乱。

“高电平好像会给信号的低电平拉低一样”
哪个引脚的高电平被哪个引脚的低电平拉低了?

"如果这几个端口直接接电源高电平的话就不会给拉低"
那当然。如果信号能够把电源拉低,这个信号实在是太强大,需要考虑对芯片引脚进行保护了。

“就算我直接在P3的这几个口接了1K的上拉也不起作用”
51系列单片机驱动TTL芯片,根本用不着接上拉电阻。TTL输入端悬空等于高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啊。没有说明白,是这样的,我用89c52单片机的三个IO口去控制74LS74的置位、复位、D端  可是测得这三个IO口的电平都会随输入到74LS74的 CLK端的信号变化。在输入1HZ  VPP为4V时我用万用表测得这三个IO口单片机控制不了,都随输入信号变化。其中置位端受影响最大。 在输入6K信号时,用示波器测得 置位端的电平频率就是输入信号的频率 - 。  是什么原因啊?  我刚刚在单独的面包板上搭的也是这样?单片机是用的伟福仿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是我自己太过粗心所导致的。调试的时候没有仔仔细细的来,有时做了无用功。现在我把74LS74换成了74HC74 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你哦

网友B:
想用三极管,可是这样能控制他的高电平,那怎么控制他的低电平啊 ??

网友C:
5楼问题,基极驱动要足够,否则晶体管没法饱和,低电平就不会出现。

网友C:
6楼电路的道理相同,但这个电路不好,射随器输出的高电平不够高,最好用共射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