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STM32F103的串口有同步移位的工作方式么?

楼主(2011-08-22):
如题,谢谢了

网友A:
请解释什么叫"同步移位"?

楼主:
标准51的同步工作方式

楼主:
即方式0

网友A:
请描述标准51的同步工作方式,我不知道51的工作方式。

楼主:
串行口分四种工作方式,由SCON中的SMO、SM1二位选择决定。

1.方式0

(1)特点

1.用作串行口扩展,具有固定的波特率,为Fosf/12。

2.同步发送/接收,由TXD提供移位脉冲,RXD用作数据输入/输出通道。

3.发送/接收8位数据,低位在先。

(2)发送操作

当执行一条“MOV SBUF,A”指令时,启动发送操作,由TXD输出移位脉冲,由RXD串行发送SBUF中的数据。发送完8位数据后自动置TI=1,请求中断。要继续发送时,T1必须有指令清零。

(3)接收操作

在RI=0条件下,置REN=1,启动一帧数据的接收,由TXD输出移位脉冲,由RXD接收串行数据到A中。接收完一帧自动置位RI,请求中断。想继续接收时,要用指令清零RI。

网友A:
这好像是USART最基本的操作之一。

楼主:
查了下,它还得需要另一个引脚SCK

网友A:
查了下,它还得需要另一个引脚SCK
引用 楼主:

可以考虑单线半双工模式,则只需2个引脚。

楼主:
单线半双工?只用一个SCK和一个TX或者RX?

网友B:
用SPI代替。51这个模式没见过其它异步串口支持的。

网友A:
单线半双工?只用一个SCK和一个TX或者RX?
引用 楼主:

对!

楼主:
TX只能发送,RX只能接收吧?能实现双向?

网友A:
TX只能发送,RX只能接收吧?能实现双向?
引用 楼主:

具体操作方式请看STM32参考手册。

楼主:
查了半天,都是异步通信的资料,直接软件模拟,搞定!不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