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D-FET430UIF支持430G2XXX系列吗?

楼主(2011-08-22):
sd, FET, ui, ev, ic
如题,LSD-FET430UIF 支持430G2XXX系列吗?
我使用LSD-FET430UIF 连接MSP430G2233,提示could not find device。。。

网友A:
USB口的支持,LPT口得不支持。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UIF就是USB。。。奇怪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线序接对了吗?如果没问题,不行下载个新版本的iar,升级一下uif的驱动。

网友D:
估计线序没接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对的,我用IAR 5.30

使用EZ430经过验证,连接G2233,提示MSP430G2233与Device_Unknow不匹配,是否下载。
强行下载,结果程序能跑。

而使用LSD-FET430UIF 直接显示无法识别Device。不能仿真、不能下载。

2者驱动都是从IAR 5.30上安装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lsd-fet430uif我没用过,我用原厂的G系列可以用,但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把CLK接去SWCLK。问题解决.......

网友E(2012-06-21):
楼主怎么接的线?最好发给图,我也想用FET430UIF仿真G2系列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