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elect Debug Target"问题

楼主(2011-08-22):
在psoc creater 里debug选项下,
Select Debug Target窗口一片空白,怎么回事?

网友A:
目标板连好了吗?是不是硬件没接好

楼主:
3# Go_PSoC 已经解决,硬件问题。应该是电脑接口出现问题。谢谢!

楼主:
2# lium 要结贴,显示“给分与总分不符,请重新分配!”什么意思?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是说,你给了5分来寻找答案,最后结帖的时候你认为有价值的所有回答的人得到的分数总分为5才行。

网友B:
怎么啥也没有啊

网友C(2012-06-05):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开发板没有被IDE所识别出来,你只要关掉Creator,再将你的开发板重新拔下来再插到电脑上,然后再打开Creator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