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基于ISE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1-08-22):
今天看了书上的介绍按照上面的说法做了做
ISE提供两种测试平台的建立方法,一种是使用HDL Bencher的图形化波形编辑功能编写,一种是利用HDL语言
按照第一种做法 他说要在“source for”设置为“behavioral simulation”
然后在“New source”中选择“test bench waveform” 但是找来找去都没有“test bench waveform”  可能书上演示的是ISE9.1,而我用的是ISE11.1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后面的版本图形化测试取消了,因为用的人很少并且不智能

网友B:
建议你看本新一点的书,ISE10之前的版本和ISE11,12,13 差距还是很大的.不管是界面,还是构架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喜欢自己编写测试文件,这样比较灵活,可以随心所欲!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是啊 我也喜欢用HDL写testbench 但是还没试过那个waveform 想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听说ISE10~12都是过渡版本 要用就用13 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我还以为它会比HDL写得testbench好

楼主:
nnd 刚安装了个ISE13.1 感觉不错
等到要仿真的时候发现我的Modelsim的级别跟不上了
ise提示说我的版本太低了 13.1不支持Modeisim6.3b以前的货

网友D:
最好是写testbench

楼主:
ISE13.1现在没有XPower?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找到了

网友E:
:lol通常来说,越新的越好,建议用13.2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呃 坐等13.3

网友A:
nnd 刚安装了个ISE13.1 感觉不错
等到要仿真的时候发现我的Modelsim的级别跟不上了
ise提示说我的版本太低了 13.1不支持Modeisim6.3b以前的货
引用 楼主:

不是有ISIM吗?我觉得比ModelSim好用些,至少方便些。
13.2是ISIM的完全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 13.1有ISIM么 具体怎么打开?

网友A:
你在工程属性里面首先就要设置仿真器为ISIM
把浏览模式切换到Simulation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左下窗口有按钮,Simulation Design With ISI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看到啊 下面只有一个打开modelsim的按键

网友B:
你需要在一开始选择芯片信息那里,在仿真工具里选ISIM.
你可以右击你芯片,然后属性,重新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 我试下

楼主:
哦哦 原来是这个 谢谢了

楼主:
呃 ISIM也和Modelsim差不多吗 也是要写testbench吗?

网友F:
晕,我也太落后了。

网友G:
收藏一下,留着慢慢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