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K2201输入输出端口对齐问题

楼主(2011-08-22):
这个片子我选择的是unframed模式,输入的端口0-9的数据不一定是对应在输出端口0-9输出。而是在上电后,输入输出端口0-9是随机循环对应的。即有可能输入端9-0对应输出端0,9-1;或输入端9-0对应输出端1-0,9-2等等。我想请教下,这种状况是正确的吗?
下图是我的片子的管脚链接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我如果想正确接收数据的话,只能用软件把他调整为正常顺序才能处理了是吧

网友B(2013-08-09):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