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ADJ低温的问题!

楼主(2011-08-22):
还是电源问题:输入10-30V 输出 2V 电流至少1A,特殊要求,在-40到+50温度范围,输出电压变化小于10mV,要求是高了点!哪位高人有方案,谢谢!

楼主:
补充一点:输入5V也可以!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高精度的LDO可以做到这个要求,开关电源就别想了
但用LDO的话,你就别想输入太高电压了

楼主:
有电流大点的LDO吗》?输入5V 输出2V,输出电流1A, 温度范围:-40-+55,输出电压变变化50mv以内?

网友A:
有电流大点的LDO吗》?输入5V 输出2V,输出电流1A, 温度范围:-40-+55,输出电压变变化50mv以内?
***************
按这个要求的话那就太容易满足了
普通的LM317A或LM1086I之类就能满足要求

楼主:
LM1086I之类就能满足要求?多少银子?

网友A:
一块RMB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