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汇编?

楼主(2011-08-22):
前人留下的STM32的S19文件,用汇编写的,源文件找不到了,
请问S19文件如何汇编成源代码,谢谢!

网友A:
没有听说有工具可以反汇编S19文件。你可以试试用STVD调试这个S19文件,然后再STVD中看反汇编窗口。

楼主:
STVD里面可以调试S19文件吗?如何操作?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直接Open,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不能确定是否可行。

楼主:
谢谢香版主,我试一试。

网友B:
印象里STVD可以下载S19文件

网友C:
终极方法,一定有效:
先把s19转换成bin,再转换成C数组或汇编数据定义。然后新建stvd,编译或汇编,调试,看反汇编窗口。

当然,如果能直接open,那香版所言更好。

网友D:
楼上大侠的方法可行

网友E(2014-11-22):
引用 网友C:
终极方法,一定有效:
先把s19转换成bin,再转换成C数组或汇编数据定义。然后新建stvd,编译或汇编,调试, ...

STM32 的二进制代码 能反汇编吗?

网友F:
应该有反汇编的工具的,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