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和UA741哪个做小信号放大前置更好??

楼主(2011-08-22):
NE5532和UA741哪个做小信号放大前置更好??为什么??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NE5523是什么芯片,是不是NE5532?
741做小信号前置放大肯定不好,噪声太大了,5532做前置放大还行

楼主:
额,写错了。是5532.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人家写的就是NE5532啊

网友A:
楼上毛病
人家写的就是NE5523,是被我提醒后才修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