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目前市面上Cortem-M3是否只有LPC1788系列?5K的量多少钱一片?

楼主(2011-08-22):
目前市面上Cortem-M3是否只有LPC1788系列?5K的量多少钱一片?

网友A:
意法半导体、爱梅尔特等等都有了,据说LPC1788系列还在样片阶段,建议问问ZLG的销售了。

网友B:
不知道啊,也在询问

网友C:
真不知道

网友D(2011-09-30):
9$就真是有点贵,不敢用!M0/M3现在市面可选择的品牌挺多的

网友E:
特点是tft接口,同类飞思卡尔的也不便宜。

网友F: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G:
回复 网友E:
这么贵啊?

网友H(2011-11-25):
就是贵啊,没有办法。

网友I:
先看要什么功能,功能定了,就选针对性的

网友J:
LPC1788 上K的价格应该不低于 6.5美金吧,现在刚量产阶段吧。

网友J:
LPC1788开发板推荐  armkits.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