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是否有带LCD控制器的Cortem-M3?

楼主(2011-08-22):
RT.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目前没有,但已有规划。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使用外扩的ssd1963方案。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了,您需要的lcd是段码式的?还是点阵的TFT?

网友A:
回复 楼主:

需要多大尺寸的LCD?

网友B:
加上外扩方案成本如何,同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2.2就可以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不用lcd控制器,2.2的tft都内置lcd控制器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并口或IO就可以搞定。

网友C:
下代规划中的产品有大概上市时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