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为什么会有最小负责要求?

楼主(2011-08-22):
如图,MPD200A电源,5V要求最小负载是4A,但是,我的电路待机时没有那么大的电流,是不是应该接一个假负载,让最小电流必须要达到4A? 那样就会白白消耗20w功率啊!

网友A:
电流小于此值时,不能保证稳压值,通常称为“稳不住”。
选用最小负载电流小的模块就是了,例如你的表中MPS-200-5。

网友B:
稳不住的情况下,电压是偏高还是偏低,还是振荡?

网友C:
震荡,因为反馈环路没有稳定建立起来
4# EA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