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线不能传输数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8-22):
这是我自己做的线,采用的芯片是CH340T和MAX232EWE将数据采集板的信号传送给计算机,数据采集板没有处理器来对信号进行打包,而是直接采用一片MAX202将数据上传,利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USB转串口线能够正常发送数据包,但应用在我们公司的设备进行传输信号时却不能工作,求可能的原因。

网友A:
正常发送数据包

网友B:
公司设备上有安装USB转串口驱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的,用公司原先的USB转串口线就可以传输数据,用这个就不行,郁闷死了……

网友C:
USB转串口的芯片是有兼容性的,不是所有平台的USB接口都能用,跟操作系统也有关。

网友D:
是否波特率等设置有问题,可以用示波器捕捉比较信号看看。

网友E:
想知道答案!

楼主:
跟波特率没关系,今天听一位老师傅的建议把MAX232所采用的电容从0.1uF换成1uF的,试了试还是不行,会不会跟PCB布线有关。

楼主:
采用上述方法,通信的准确率大大提高,可对于目前的状况却无济于事

网友C:
跟波特率没关系,今天听一位老师傅的建议把MAX232所采用的电容从0.1uF换成1uF的,试了试还是不行,会不会跟PCB布线有关。
引用 楼主:

储能电容的容量要合适,现在市面上MAX232芯片假的比真的多,假片不能按照真片的外围搭,楼主的问题跟PCB无关,先检查232接口片的工作是否正常,再检查USB转串口的兼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师傅,怎么辨别真假呢,会不会跟芯片的进货渠道有关?

网友C:
辨别真假需要一定的经验,如果是在配套市场拿的货,假的居多,保证货质,只能直接向MAXIM公司订货或通过其指定代理拿货,有关订货信息和代理商信息可以去MAXIM的中文官方网站看看。

楼主:
现在可以确定芯片没有问题,主要问题还是系统兼容性问题。
今天我拿公司原先找人做的线用在我的开发板上,利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发现不行。,请问各位师傅,你们在RS232接口应用中是否有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那位师傅能给点建议?:'(

网友F:
不同厂家的USB转串口芯片特性上有点小差别, 主要在延迟方面. 有的芯片 可以从PC端的驱动程序调整延迟量. 看看你们公司的串口收发协议, 是不是超时设置得太短了? 作为试验, 可以把字节间超时放宽到几十个字节的时长先试试.

网友C:
去换其它型号的USB转串口桥片。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是波特率问题,不是芯片的问题,也不是系统兼容性问题,是我们公司对这个东西的应用太特殊了,呵呵……。下面说说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步骤,与大家分享:
1、初版电路不能应用在公司设备上,但能发送数据包,但误码率太高;
2、听老师傅建议将MAX232外围电容由0.1uF更换为1uF——仍然不行,但发送数据包的误码率大大降低;
3、继续郁闷——:'(;
4、拆解公司原来的USB转串口线,发现有一根线很特殊——MAX232的RxOUT引脚在连到CH340T的穿行输入引脚(RXD)的同时,还连到CH340T的Modem联络输入信号引脚(CTS#)上。于是尝试模仿,呵呵,还真行,不过反应有点迟钝,而且还时灵时不灵,虽然有点兴奋,但也有少许担忧,:(;
5、尝试将MAX232的电源滤波电容更换成10μF(起先用的是1uF的)——一切OK!可喜的是灵敏度大大提高(但不像公司原有的USB转串口线一接触接线端子,数据就蹭蹭往上涨),而且不再出现灵时不灵的现象。
6、可靠性测试——让它一直在那跑吧,周一去看看,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呵呵……

总结:I、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对待,总认为原理上没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积极尝试各种可能性原因,直到把问题解决。
II、想要创新得先学会模仿,就像想学会走路先学会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