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什么原理?

楼主(2011-08-22):
SD卡什么原理?

网友A:
这个去搞个标准,系统的看看是不是更好?

网友B:
存储卡和U盘的工作原理是完全一样的。U盘较大是因为它除了存储介质外还自带了I/O接口元件。存储卡的这些接口是安装在数码相机里的。而如果电脑要直接读取存储卡的内容也需要读卡器不是吗?简单说U盘就是把存储卡和读卡器做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