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9666的IO口P2.1怎么接到PGA上

楼主(2011-08-22):
CY8C29666的IO口P2.1怎么接到PGA上

楼主:
模拟模块用了三个PGA,1个ADINC12,现在要多加一个PGA模块,P0口已经用完,想用P21来做PGA的输入,可是在模拟选择器上没有P2口

网友A:
既然是用一个ADC可不可以用1个AMux+1个PGA?

网友B:
一个PGA放大倍数不够,信号很微弱,90-150uV。
每个PGA之间都有滤波器。

网友C:
楼上哥们,那么小的信号,那失调处理要好好的哦

网友D:
一个PGA放大倍数不够,信号很微弱,90-150uV。
每个PGA之间都有滤波器。
引用 网友B:
那为啥要那么多analog input啊

网友E:
就是, 这么弱的信号你要用来做什么?

网友A:
红外前端传感芯片,测试气体浓度,光电二极管输出的信号,很微弱。

网友F:
也可能直接用psoc内部的PGA直接放大得不到信号,现在只是在测试

网友F:
如果不行就要在外面先用一个精密的运放,再由psoc来处理。

网友G:
应该可以得到, 但是比较难

网友G:
你要多大的精度?

楼主:
要求做到0.01%浓度,具体换算成多少电压我也不知道

网友H:
大家关心的是你要在1-n 中的范围内,n=?比如90-140uv, 91,92,93... 140, 还是91.1, 91.2,91.3 ...

楼主:
千分之六,90.006;90.012;90.018...

网友G:
这个精度要求应该比较困难

楼主:
先测试下吧,不行的话先用一级外部精密放大器,再用psoc来处理

楼主:
结贴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