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由+15V转换成-5V的电源转换芯片

楼主(2011-08-22):
要求最好不需要加散热片,电流1.5A以下。目前考虑的有34063,还有比较好的电源转换芯片吗?
求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A:
1.LM2576-5

2.使用模块电源

网友B:
这个很多,使用7805也可以的,都是差压的效果

网友C:
BM半导体原厂

如果你的电流比较大的话,34063还真不行,只能用2597,我们是原厂,我们的BM2596通常都是被用来替代LM2576/LM2596的,性价比很高,楼主可有测试样品,我们样品免费,请联系我的QQ:1035519216

网友D:
34063做不到,除非外挂三极管扩流。
2576、2596这类是10年前的东西,已经落后了,体积大效率低价格高,建议不要在选用了(虽然外围很简单)。用1482、1484或1593这类SOP8的芯片吧,价格都不到1块钱,而且有一大堆可以P-P替换的片子。

网友E:
我也在为此苦恼

网友E:
我也在为此苦恼..哈哈

网友F:
1# 相信艾青 LZ 我给你推荐一款负电压反正的IC芯片 TP7661TP7661A CMOS DC-DC
转换器是一款低功耗,易操作的电源芯片。二倍压使用方式:输入负电压-1.0~-8.0V时,可以产生-2.0~ -16V
输出;输入正电压1.0~ 8.0V
时,可以产生-1.0~ -8.0V输出三倍压使用方式:输入负电压-1.0~-6.0V时,可以产生-3.0~ -18.0V
输出,输入正电压1.0~ 6.0V可以产生-2.0~ -12.0V输出。三种温度梯度调节电压可选。PIN脚兼容 SCI7661(TP7661B除无Vreg RV功能外,其它性能和TP7661A 相同,PIN脚兼容SCI7661)

LZ 要是有什么需要的 可以联系QQ1695297533 电话15986764789 曹R

网友D:
楼上看清楚楼主的要求再回帖
不要一味想着卖芯片

网友G:
楼主的要求写的太笼统了。
如果不考虑价格问题,还是NS的开关电源好,稳定。
想便宜就金属帽的7805啊,呵呵

网友D:
楼上,7805能把15V转成-5V吗?
晕!
更晕的是:
如果不考虑价格问题,还是NS的开关电源好,稳定。
想便宜就金属帽的7805啊,呵呵
************************
知不知道金属帽的7805要比好几个DC-DC还贵?

网友G:
不好意思,老眼昏花,没看清是-5,呵呵
金属帽的7805要比好几个DC-DC还贵?——有这么离谱?
一套2596之类的搭起来15-20吧。

网友D:
一个金属帽的7805要3块不?一个18V/2A的DC-DC(MP1482之类)不到8毛。是不是比好几个DC-DC贵?
楼上把2596的价格也吹得太高了吧?市面上的2596模块也才卖六七块而已。
2596也就2.5块左右,加上一个3毛的电感和一个3毛的肖特基和5毛的电容和3毛的PCB,整个BOM成本不到4元,不用吹到15~20那么高。

网友G:
我不知道电子市场上的东西是啥货。
反正我们从一级代理订的10K价格是11左右,你非要那么算我也没办法,呵呵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一般而言,电源上的无用信号与转换器的输入范围相关。例如,如果电源上的噪声是20 mV rms ,而转换器输入范围是0.7 Vrms,,则输入上的噪声是–31 dBFS。如果转换器的PSR为 30 dB,则相干噪声会在输出中显现为一条–61 dBFS谱线。在确定电源将需要多少滤波和去耦时,PSR尤其有用,PSR在医疗应用或工业应用等高噪声环境中非常重要。

网友D:
16楼
一个2596 11元还敢买
有钱啊

网友G:
:我们是做汽车产品的,不是有钱问题。LS的你敢用电子市场抓的做产品,我佩服你!!!

网友D:
电子市场上的东西是啥货和是啥价我不知道
反正我们不是从一级代理拿的货,我们是直接从厂家拿的货
你的一级代理也够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