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源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1-08-22):
现在我做的一块板,同时用到了正负15V和正负5V的电源,现在的想法是通过电源转换芯片,LM2576把外部输入的正15V转换成+5V,MC34063将负15V装换成负5V.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需要加隔离。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想求教以下各位高手。请多多指点。

网友A:
“MC34063将负15V装换成负5V”
办不到。
但MC34063可以将正15V转换成负5V。

网友B:
我怎么觉得可以呢,说明书上的BUCK电路,-15V接到GND上,0v接VCC,降压10V输出不就是-5吗?

网友C:
不可是因为和另外一路有共地问题
如果只有一路的话可以

楼主:
LS 各位:也就是说,只要把芯片连接正确了,不用管什么隔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