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weak是什麽意思?

楼主(2011-08-22):
我在一個項目里發現了兩個同名函數,兩個函數在不同的文件里,其中有一個前面有__weak修飾,這個__weak是什麽意思啊?

网友A:
弱函数定义。(小三、替补、板凳)
当没有同名函数时,编译器会调用该函数。
如果有同名函数,编译器会调用那个默认为强类型的同名函数。

很适合用在库和中断里面做默认处理函数。当用户需要自定义该函数时,不需要改接口不需要改库,直接写个同名函数即可。

网友B:
二楼不错,学习到了。谢谢

楼主:
繼續問heuyck高手,這個__weak是C的標準關鍵字,還是某類編譯器的擴張

网友C:
繼續問heuyck高手,這個__weak是C的標準關鍵字,還是某類編譯器的擴張
引用 楼主:

自己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似乎属于某种C的扩展:
http://blog.csdn.net/adaptiver/article/details/6695637

网友D:
小三是很麻烦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