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下载程序提示找不到器件

楼主(2011-08-22):
我用的是NUC100的芯片,本来好好的,可以下载,仿真。后来就nulink插拔了几次,再下载程序就提示:device not found。本来以为我自己的板子哪里短路了,或者烧掉了,就用芯唐代理送的nuc120的一块新的最小板试了一下,出现同样问题。
然后在另外一台电脑上给这个最小板烧程序,却没任何问题。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用hotisp测试一下

网友B:
这是说电脑这端的USB拔坏掉了?

网友C:
重新看看设置,或者重新装下驱动看看

楼主:
重新看看设置,或者重新装下驱动看看
引用 网友C:
重新装过驱动了。没用。

楼主:
这是说电脑这端的USB拔坏掉了?
引用 网友B:
呵呵。。那当然不是。因为换太电脑是正常能用的

网友A:
可以用HotISP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