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模式的问题,还望解惑,谢谢

楼主(2011-08-22):
我还是新手、有些概念不是百分之百的理解,查了一些资料对STM32的启动模式有点疑问,还望理解的能够赐教、教导下我。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1.从 系统存储器 启动,因为bootload程序被ST出厂前固化在系统存储器中,所以多数人直接选择从这个地方启动很方便,是不是这样?
2.从SRAM或者FLASH启动的话,我想咨询的是 从这2处启动的话 是不是得需要自己写bootload呀?如果是,那bootload写在哪里呀?SRAM or FLASH?
3.有些MCU没有bootload 那MCU上电之后--到main函数的执行期间的环境配置,是怎么做到的呀?如果很不好解答、提供关键字我自己寻找答案也可以的。
1.2 二条可能搜索能力差了些,没找到我想要的答案。还望各位能为我解惑1.2.3.谢谢
分数少,我就象征性的给1分吧、呵呵。辛苦了.

网友A:
1.是的
2.是的,是的。
3.M3这点资源不需要bootload初始化也可使用。

bootload总之就是仙人跳!
复杂点的芯片会有 内置bootload(负责ISP烧写、载入外置bootload)-外置bootload(初始化并支持SDRAM、NANDFLASH、USB等驱动,载入OS)-操作系统(外设驱动、载入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M3么一般只需要 内置bootload-应用程序 即可。

楼主:
1.是的
2.是的,是的。
3.M3这点资源不需要bootload初始化也可使用。

bootload总之就是仙人跳!
复杂点的芯片会有 内置bootload(负责ISP烧写、载入外置bootload)-外置bootload(初始化并支持SDRAM、NANDFLASH、US ...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还需要好好琢磨琢磨、呵呵

网友B:
1)从系统存储器启动,是为了使用ST内置的Bootloader;Bootloader的目的是通过UART或其他端口向内部Flash烧写程序。
2)从SRAM或Flash启动,不必自己再写Bootloader,除非你想自己烧写程序。一般自己写的Bootloader都是放在Flash中,放在SRAM中的程序,掉电之后就没有了。
3)上电之后到main函数的执行期间的环境配置一般是由编译器和链接器添加一个启动程序startup实现,它的作用与Bootloader不一样。

楼主:
1)从系统存储器启动,是为了使用ST内置的Bootloader;Bootloader的目的是通过UART或其他端口向内部Flash烧写程序。
2)从SRAM或Flash启动,不必自己再写Bootloader,除非你想自己烧写程序。一般自己写的Bootloader ...
引用 网友B:

谢香主、针对回答又有疑问了。如下
1.编译器和链接器添加一个启动程序startup,这个startup是直接加载在如.hex、.s19这类下载文件中吗?
2.除非你想自己烧写程序。对这句没理解明白,程序不都是自己通过J-LINK、U-LINK等下载的吗?您所讲的难道是自己弄个下载器?

网友B:
1)是的。
2)比如你要升级产品中的固件,产品已经发给客户,你打算召回再用JLINK重新下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了解呀,还是新手呵呵。
我是这样想的:把固件写好,挂到网上,让客户自己更新。那这个固件中就包含了自己写的bootload?是这样的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了解呀,还是新手呵呵。
我是这样想的:把固件写好,挂到网上,让客户自己更新。那这个固件中就包含了自己写的bootload?是这样的么? ...
引用 楼主:

你对Bootload是怎么理解的?恐怕跟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不知道bootload到底是咋回事,呵呵。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自己编写bootload。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就是不知道bootload到底是咋回事,呵呵。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自己编写bootloa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咋回事,你怎么还老拿它说事?

前面已经解释得够清楚的,如果还不明白,以后再想吧,反正你现在用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香主,应该是我还菜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