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让汽车自动走直线

楼主(2011-08-22):
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想请教各位高手:
汽车如何走直线?
原先方案:地面画白线,上面安装摄像头在车底部,对着照射偏差后输出分析数据偏差位置,读出后控制方向微调。
缺点:受到环境影响,地面有油污,垃圾,下雨反光

方案2:gps 缺点每天总有这么段时间没信号~不能连续工作。

各位高级工程师有啥好的建议和意见?

网友A:
把前轮控制方向的轴锁死

楼主:
锁死也会有误差的,总会有偏差的,路面不平?摩擦力等

网友B:
晕。地上画根线,没线怎么办?这问题不是电子的问题,是应用问题。
就说说直线,怎么样才算直线?人手操作能不能说走了直线?把方向盘锁死了还直不直?这样的问题要界定清楚才能做,不然就成了无意义的事情。

网友C:
不知道,但车的大轴和前轮的轴应该是有角度的。
利用这个原理怎么样?

网友D:
像飞行器那样?用陀螺仪或者3轴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E:
地球都不是直的,汽车怎么走直线。呵呵

网友F:
像火车一样铺个轨道啊!

网友G:
你看这样行不,在地下,埋一个电缆,统一高频电流,车上检测电磁场。
这个不怕环境。

网友H:
铺个轨道,像火车一样

网友I:
用陀螺仪

网友J:
陀螺仪怎样解决呀》》》

网友K:
加大前轮前束,俺这是车辆专业,从前轮定位的角度分析的,就是轮胎磨得狠了点

网友L:
前束不对更容易走偏。

网友L:
汽车前桥没毛病会自动走直线的。

网友M:
走直线是很简单的,,可以用激光作引导.

网友N:
走直线的引导方法很多,GPS反而不是好办法,画线或者用激光引导都常用,效果不好是系统设计的问题。

网友O:
16楼正解。车辆4轮定位没毛病的话会自动走直线的。否则可以把这车扔了。
你所想的理想状态没有意义。在我们拥有的现实路面最长的直线路段汽车是可以保证走直线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O:

不一定.要看路面.路况很差,就不行.
路面与轮胎的变形是很难预测的.这个会有导致驱动力方向的改变

网友Q:
铺设轨道

网友R:
采用Gyro陀螺仪或加速度传感器处理,当汽车行直线行走就无角速度分量.如果汽车不在直线行走时,通过检测传感器的电压变化就可以知道转弯幅度,从而调整汽车行走的方向.

网友S:
参考光电鼠标的工作原理。
现在都是激光鼠了,不挑工作表面的。

网友P:
陀螺仪有漂移问题,但这个又是世界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