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测量问题

楼主(2011-08-22):
我想实现一个检测0.05~10A的交流电流的功能,精度1%就行,现在因为单片机AD只有10位的采样,想实现分三段处理,0.05~0.5,0.5~5,5~10分段检测,请问该如何实现分段处理啊,用什么器件或电路实现,希望各位大大指教下~~~

PS:因为还要经过CT,所以0.05A再经过CT后,会不会因为电压太小而AD处理不了啊

网友A:
用CT,这个宽范围的电流检测,精度肯定达不到的,即使有价格也满贵的。你可以找找看
我建议你用锰铜来做采样电阻,加放大,加切换开关,MCU 采样
软件首先判断读入的数据,如果超出范围,切换到2档,再读再判断。

这个可行。

楼主:
现在还有个疑问,就是因为输入的是交流电流,转为电压后想用运放抬高到0~5V内,但是输入电压和直流偏置电压怎么实现不共地啊?或者有没有电路参考下,现在输出端变成稳定的直流电压了,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B:
也可以这样做:干脆不用CT,直接在交流电源处进行采样、放大、AD,这样就解决了电源共地问题,待转成数字信号后,再光电隔离输出。

即便这样,大范围电流测试的换档也是头痛问题。切换采样电阻本身的方法就有限(因为电压高、功率大、可能有拉弧),你又不好限制人家不在通电的时候进行切换。

解决的的办法:就用一个采样电阻不换档,比如0.01欧,10A下有1W,功率可以接受,输出0.1V那就需要放大几十倍后再处理。

当然,这样在0.05A的小电流下输出比较小,为0.5mV,如果再需要有1%的分辨的话,那就需要测试到5uV。不过这样也不算难,做一个好一些的前置放大,0.5~5A下放大10倍,0.05~0.5A下放大100倍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交流信号如何实现切换采样电阻?用什么器件或芯片?我现在想用三极管或MOS管都不管用啊,通不通都有电压输出。。。

网友A:
你整体电路采用什么供电的,共地如何解决?你先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好解决采样啊

网友A:
采样电阻就一个锰铜,切换的是放大后送入AD的值,MOS管 开关电阻分压
这个系统关键是共地的问题
如果你耗流不大,用阻容降压,很容易解决的。

楼主:
好吧,我先说下我的电路:
整个系统就是用于漏电流的检测,要求前级测量电流在0.05A~10A的测量精度1%,前级采用0.1级CT得到一个小电流(CT变比大概100:1),整个系统用一个变压器整流后得到的比较稳定的5V供电,包括单片机(包含10位AD)和其他一些芯片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
1,如何分档?使用MOS管之类的在运放的反馈电阻上当开关切换吗?
2,如何放大信号?因为之前没用过运放放大交流信号。
3,能不能直接不用运放,靠切换采样电阻来实现分档?若能的话,用什么器件较好?

最后,希望各位大大能帮忙给个好的解决方法~~最好有电路参考下~时间紧迫啊,3周要搞定啊:Q

楼主:
还有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放大倍数怎么算?按书上说是2倍(1+10K/10K),但我算出来是1倍啊,Uo=Ui+U1,示波器上量就是Ui的波形没变,但被抬高了2U1的电压,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九楼输入极性错了,如果反过来接就是加法器和2倍同相放大器, Uo = 2 x U1 + 2 x Ui

另外交流电流有效值的话,用真12位ADC得到 0.5% 的准确度都不大容易,MCU内嵌的10 bit ADC 一般只有9位的分辨率,不熟悉AC电流测量计算的实现1%分辨率都有难度。

  分段测量是个办法,可以多分若干段(例如MCU有8通道ADC,可以分7~8段),0.05~10.0  有200倍,如果0.05也要1%分辨率(你所说的精度是分辨率还是准确度?如果是准确度建议就不要继续看下去了,换高分辨率ADC吧),分7段,倍数约取2.2,则7段为 0~0.05、0~0.10、0~0.25、0~0.50、0~1.25、0~2.50、0~5.00、0~10.0;中间一次较大跨档。用七路运放将 1.414 x (+/- 0.05)A或其他电流 转换为电压,然后放大并抬高到0~Vref,各路运放输出加过压输出保护措施接ADC各输入通道,合适的算法下可以得到短期1%分辨率。

网友D:
错了  没有偏置

网友D:
后面 加一个电容,好提供负电压

网友C:
靠,九楼的现象是对的,Ui的10K和U1的10K将输入分压了一半,输出就是 2U1 + Ui

网友E:
差分仪用数控变倍放大器。adi ti 公司 找?

网友F:
认真分析一下

网友G:
楼主我还是在和你做一样的东西。可以学习下不啊?
呵呵...

网友H:
我手上就有现成测量这个的产品!不知道你是用来做什么,如果可以我可以提供产品给你!价格也不贵。:lol

网友I(2011-11-10):
CT采样,次级用电阻电流/电压转换,放大器零点变换,倍率可控制的放大(比如可编程的运放),AD。
建议看一下CT的样本,比如兵字的,放大器可去ADI之类的公司查一下。参考作电力参数测量的电路。

网友J:
外围加一个测量芯片。建议你去看IDT90E23。这样就很容易做。

网友K:
用模拟开关进行增益的调整

网友L:
用微型精密CT,初级多档切换(比如说分成0.05-0.15A,0.15-0.4A,0.4-1.2A,1.2-3.5A,3.5-10A五档),切换用继电器,切换前先用继电器短路电流通路。CT次级精密整流,滤波后送AD。
这样,每档的覆盖系数不超过3倍,用10位AD(实际精度在8-9位)最小时也能有300个字左右,刚好能做到1%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