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M/100M 网络传输速度对传输距离的影响

楼主(2011-08-22):
为什么10M传更远
积分说明 新窗口 最大化 关闭
帖子问题分数:(您可使用的分数范围是:0-50)

网友A:
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为的技术标准导致的

目前的以太网电路的设计标准就是能驱动100m的双绞线,就是抛开信号串扰及衰减导致的灵敏度下降和误码率提高不讲,就目前的以太网通信控制方式,超过100m后,信号时延满足不了通讯要求

如果采用新标准、更好的通讯介质,突破100m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