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享并请高手改进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22):
控制电路不隔离啊!危险

网友B:
加个变压器降压, 用这个如果 火线零线 反了,地盘带电!即使能用 干扰也很大!

网友C:
Q3 改为NPN管,c接继电器,e接地。电容C1改为0.68uF。如图:

楼主:
楼上能否介绍这样做的好处,谢谢。

网友C:
回5楼“这样做的好处”:

继电器开关自如、可靠。

网友D:
回复 网友C:

C1 改为0.68uF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请指点,谢谢!

楼主:
回7楼“继电器开关自如、可靠”
原电路也是继电器开关自如,关于可靠性能否说详细点,学习下。谢谢

网友D:
Q3 改为NPN管,c接继电器,e接地。电容C1改为0.68uF。如图:
引用 网友C:

Q3 B极与光偶间需要串电阻。

网友E:
10楼正确。
既然是控制电机正反转,最好加上互锁即保证两支光耦不可能同时导通的电路。

网友E:
9楼:
原图是发射极输出,三极管不可能进入饱和,管压降较大,功耗自然也大,发热稍大,而且继电器得到的电压不足12V,故可靠性稍差。
重复一句:最好加上硬件互锁电路。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能问下?为什么三极管不会进入饱和状态呢!

网友G:
11# maychang 这个一定要加上哦

网友H:
这个电路问题很多,MCU的电压直接由隔离后的12V线性稳压产生,这样继电器控制端的光耦也省了!

网友I:
画一下三极管等效电路就能判断能否进入饱和状态了。假定MCU输出电压为Vout,光耦的电流传送比为C
,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压降为VF,三极管Q3放大倍数为beta,继电器的内阻为R
原图加在继电器初级的压降为(Vout-VF)/R26*C*(beta+1)*R,继电器初级的最小电压为(Vout.min-VF.max)/R26.max*C.min*(beta.min+1)*R.min,如果最小电压仍能满足吸合要求(一般应该是满足的),
如果最小电压>+12V的最大电压就能保证饱和导通,一般也是满足的,LZ可以自己验证一下。
如果加在C极控制,加在继电器初级的压降为(Vout-VF)/R26*C*beta*R,相差不大。
可见,这个电路可以保证三极管饱和导通,主要原因是光耦的输入是电流输出,其电流基本上不会随Q3的E极电阻影响。

网友J:
我的首要任务不是灌水,而是围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