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 LX45T 用EDK13.1调用MPMC的问题

楼主(2011-08-22):
各位大侠,小弟用SPARTAN-6 45T,想连接DDR2 SODIMM内存条,位宽64bit,内存条型号为MT4HTF3264H-53E(美光的)。使用EDK13.1调用MPMC,出现一些问题,如下:

是不是因为45T有两个MCB,每个16bit宽度,拼在一起也就32bit,所有无法实现64bit的SODIMM。

俺原来一直认为:像45T这样的器件,调用MPMC时,可以不选择用MCB实现,而是用逻辑单元来实现,这样,就不会有宽度的限制。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如果不对,是不是可以认为45T无法实现64bit的SODIMM内存条呢???

楼主:
今天看了MPMC V6.03.A的文档,发现在SPARTAN-6上实现64bit的MPMC不行,如下:

奇怪的是,VIRTEX-6也最多支持32bit,但是SPARTAN-3都可以支持64bit。

并且,在SPARTAN-6上使用MPMC,频率很低,如下:

网友A:
哦, 架构改变了?

网友B(2012-04-20):
最近也在研究mpmc和ddr2,感觉有很多不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