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施工注意事项,让人抓狂的虚接

楼主(2011-08-22):
前阵子四川工地经常返修同样几块串口通信的控制板,板子在公司检测没有问题,一回到工地,就是莫名其妙的故障,项目部反映给商务部,客户商务部向我们商务部施压,于是让俺飞过去处理。

设备原理挺简单的,串口通信,PC发送协议,中间有一块转换板,单片机收到协议后根据协议显示某些字符与播放某些语音。
PC 串口----转换板-----通信线-----端子----终端设备(通信板+控制板+显示板+语音板)

原来采用的通信波特率是115200.根据客户反映的现象,程序改了一个版本,波特率改成9600。

到了工地,把9600版本的程序灌了进去,设备加电,工作还算正常。
第二天一早,业主反映设备有故障,我们过去,测试软件一测试,设备正常;
第三天早上,业主又反映设备故障,我们又过去。
这次终于见到设备不工作了,于是做了下面处理步骤。
(经验:希望对经常跑现场的电工兄弟们有点用)
第一步:保护现场
设备不断电,工作人员怎么操作,还是继续操作。
第二步:观察现象
1)观察设备串口通信板上指示灯,发现指示灯没有闪烁;
2)观察终端设备 端子接线的  通信线线头,正常,没有扯断或者毛刺现象;
3)打开工控机,观察转换板串口通信指示灯,发现指示灯没有闪烁;
第三步:原因判断
1)终端设备  接线端子处,把串口通信线拧掉,打开自带笔记本电脑,通过笔记本串口,使用测试软件测试设备,设备能够正常工作,排除设备本身原因;
2)恢复终端设备原来的通信接线;
3)到达工控机  转换板 处, 把转换板上连接终端设备的DB9头拔掉,观察转换板上的串口通信指示灯,发现串口指示灯正常了。
于是,故障原因可归结在通信线缆上了。。

4)我把通信线插到笔记本电脑上,用笔记本电脑代替工控机,给终端设备发送测试协议,设备正常了。
5)我把DB9头重新插回工控机转换板上,整套系统又工作正常了。
6)在设备边上待了一个小时左右,设备又出现同样的故障。
7)到工控机转换板处,把串口通信线上DB9头外壳拆开,把串口通信三根线,用手一弹,GND线掉了。
8)重新找了一个DB9头,把串口RXD  TXD  GND  重新焊接了下。

到今天,还没有接到设备有故障的电话

虽然故障解决了
但是一直还有一个迷惑
串口通信线也没有断,为什么设备通信一个多小时就会出故障,重新插拔下,停留个几十秒再插回去,又能正常。。。

网友A:
你写的真详细,辛苦啊!

可能通信线缆的接地不够良好。

我曾经遇到的是GND线虚焊,导致控制设备延时超厉害。。。

具体原因等待达人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信线没有做接地

采用普通的RV电缆

跟电源线并在一起通过镀锌管接到立柱处

网友B:
其实很多电路上得问题都是焊接问题

网友C:
难到是传说中的后门漏风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