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到Byte

楼主(2011-08-22):
如果用c写i2c通信,如何把接收到的一位位数据保存到一个字节里啊?

网友A:
主机开始发送信息,每发完一字节后,从机发出认可信号给主机···只知道这么多

网友B:
bit b;
uchar c;
c = b;
...

网友C:
LS 真是人才啊,你懂C语言吗?

LZ会I2C的读写吧,
每读到一个位,运用移位指令把位移到一个字节的最低位或最高位,这个8次之后就是连续8次的数据位到了一个字节里
例如----参考:
    如果SCL为下降沿,执行下面的程序。
    if(SDA_bit)
    temp0+=1;
      temp0=temp0<<1;

网友D:
有点太打击了吧,呵呵

楼主:
多谢老鱼指点,结贴了

楼主:
楼主你好棒
引用 网友E:
我棒什么?: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