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scope 能显示连续变化的波形么?

楼主(2011-08-22):
我显示的都是数据缓存区所存的数据,,我想看连续变化的实时波形,,可以做到么?怎么做?

网友A:
做不到.:lol

网友B:
你是说有AD转换器转换过来的数据?
我记得ChipScope可以的,你自己研究一下,是另外一个显示窗口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的,你可以看看《XILINX ISE DESIGN SUITE 10.X FPGA开发指南:逻辑设计篇》PAGE192
“在工程区选择BUS PLOT命令,然后在弹出窗口的BUS SELECTION区域中选中你需要观察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这么干脆。。难道没有ise难道没有quartus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研究好几天了,,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这么做的,可是只显示静态波形,,改变输入是不变化的,只有重新触发,才会变化。

网友D:
7# yishangyi 什么版本?
12.4版本已经有此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我用的9.1.。我这还有个10.1,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回复 楼主:

估计LZ用的是QUATUS的连续触发功能,这样,当输入改变时,波形也会发生变化。CHIPSCOPE好像也有连续触发功能吧 俺很久没有用CHIPSCOPE了 有点儿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找到一个立即触发,但是要点一下。。。没有发现连续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楼主:
好像就是高版本的才有,,,12.4版本在触发按钮旁边有一个trigger run mode选项,可以选择连续触发方式。。

网友B:
如果你说的是连续触发的话,高版本的ISE有了
你那个9.1也太老了,很早很早就不用了

另外,上电初始触发的功能貌似也有了。

网友F:
9.1i的也有!

网友A:
有点乱:lol

网友G:
羡慕。你们都到这水平。我什么时候才能啊。加油加油。自已给自己打气先。

网友H:
12.4版本就可以了吧

网友I:
慢慢来吧 早晚有一天会达到的

网友J:
终于整出来了,,

网友K(2013-11-22):
@zhangqixue521
大哥,究竟怎么搞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zhangqixue521
大哥,究竟怎么搞的

好几年不搞这个了,忘记了~~~呵呵

网友K:
我刚开始搞,各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