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1-08-22):
仿真后又搞不懂了
为什么输出(R6两端电压)的波形峰值就一点点 . 与输入的峰值差太多了
怎么不会放大呀...

还有 想不通 输入负半周信号时D1D2管不会截止吗
加的信号负峰值要多少才不会使D1D2截止 怎么算

网友A:
R2太大了,Q1Q2均已接近饱和。
如果不是仿真而是实际电路,很可能已经冒烟了。

网友B:
R2太大了

楼主:
.. 怎么弄..    R4的电压怎么才能弄成负的 ..   不然Q2管只能饱和着吧

网友C:
楼上两位真是高人,一眼就看出R2太大了。佩服佩服。

楼主 推挽电路的特点是输出阻抗小,电压放大倍数是1。所以输出波形和输入波形是一样的。

网友A:
4楼:
把R2短路掉就差不多。
另外,对16欧负载来说,C2太小。信号为60Hz,C2在60Hz频率时的容抗无论如何要比16欧小才行。

楼主:
我把 R2给短了 然后改了 C1C2 都改成500UF ..我也不懂要改多少.. 然后 输入波形输出波形就变成这样了 为什么呀

网友A:
7楼:
基本正常。
开始时有直流分量,那是上电过程中电容在充电。足够长时间后直流分量就会消失。

楼主:
:o 从来没考虑过这种事 :)

楼主:
然后..  我自己学模电这么久都没搞清楚的事
D1D2管为什么不会因信号到负半周而截止

网友D:
因为你的管子已经进入到饱和区,管子已经饱和,分析不能那样分析了。
射极跟随器电压增益小于1,而且仅仅还是看电流作用,增加输出功率的。
这是典型的推挽输出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懂了..  三极管不是 两个结都是正偏才是饱和吗
按图里的参数算 两个管的集电结都没正偏呀
只是UBE很高 达到了1V左右   这样也是饱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示波器的AC档测的 AC模式下不是不会受直流分量影响吗

网友E:
楼主这个是跟随器接法,只能是功率放大,不能电压放大。

网友F:
二极管不会应为输入信号到负半周而截止是因为你的两个三极管有偏置电压,下面那个二极管的负极直流电为是4V,所以只要输入信号峰值小于4V二极管都不会截止。  你的R2不需要要不然起不到推挽的作用两个二极管串联的压降差不多就是1.2V,刚好等于两个三极管BE结的压降,如果再加一个R2是要有将近4V的压降,会使下面那个三极管很少导通,起不到作用。  输出波形太小不是因为R2是因为你的输出端是个高通滤波器,电容C2太小,R6太大,分压造成的你改改看

网友A:
10楼:
“我自己学模电这么久都没搞清楚的事”
学多久了?两年?五年?十年?

11楼:
Q1Q2集电极对发射极电压(绝对值)不可能低于基极电压,所以Q1Q2不可能进入饱和,只是接近于饱和。12楼说Ube达到1V左右,没错。

13楼:
示波器交流档频率下限可能不到1Hz,最多几Hz,故数ms甚至几十ms时间内的变化可以从示波器上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呀 讲得很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书看了两遍 学了两三个月吧

你讲的 明白了 谢谢:)

网友G:
学到了知识